[技术讨论] 网络摄像头

楼主(2022-03-31):
这是网上卖的摄像头,我已经去掉了卖家。
图中可见,只要插在充电宝上,就可以用了。
看留言说效果不好,尽管如此也很惊人了。
不知它为何能做这么小,是用了集成度更高的芯片吗?

网友A:
你拆个十年前的旧手机就能看到摄像头组件非常小,后面再加必要的处理器、存储器以及电源、周边等即可构成完整功能的摄像头,而处理器等用微封装的,体积就能控制住。要是用的仅有数十万至数百万像素的那种廉价摄像头,后端电路更可以大幅简化。

网友B:
超低照度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类型 产品 已经 泛滥了 , 除非是 超低照度 0.0001 Lux 。

但有关设计还是不普及。我到现在都买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低照度什么意思?

就是很暗很暗。用手机试试就知道了:光线变暗,效果就很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