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335 FLASH烧写被锁死,请问有解锁方法吗?

楼主(2022-03-31):
F28335开发板使用F28335.cmd文件连接不上V100仿真器,使用28335_RAM_lnk.cmd可以连接。报错显示:check if device is unlocked and recalibrate.请问是不是芯片被锁死了?如果是因为向FLASH中烧写程序,导致芯片密码区被锁死,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A:
不知道密码只能换芯片很多28335都是这么死的

网友B:

TI的DSP这一点是做的最死的,没法,只有换芯片。

网友C:
可以试试上电绕过引导,不加载烧入的程序。

网友(2022-05-06):

锁死了我遇到了一样的问题,最后换芯片解决了,

网友D:

锁死了,只能换芯片了,没有别的方法了

网友E(2022-11-08):

百度上寻找一下**,**不了,只能换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