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USB Type-C拓展DisplayPort and USB2.0(基于PD通讯开源资料)

楼主(2022-03-31):
我们的电脑现在大多都只有一个Type-C端口,不能挂载多余的外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便产生了Type-C扩展坞。拓展坞是常用于笔记本电脑的一种外置设备,可以扩展、丰富笔记本的外接端口,使得笔记本可以连接多个外置设备(例如显示器、U盘、SD卡、TF卡、投影仪等)。
说到Type-C拓展坞就不得不提及USB PD,想必大家一听到USB PD都会下意识想到PD快充,实际上USB PD还有Alternate Mode等拓展功能,并且是Type-C拓展坞最核心的知识点。下面便基于CH543D进行了拓展设计,实现单口Type-C转Display Port口和USB 2.0口(简易版),效果演示如下:

CH543D拓展坞方案的数据协商过程是在USB PD快充的基础上增加了VDM的数据处理,同样是在CC线上进行(确定主机端和设备端)。通过VDM协商后,便能实现单口Type-C转Display Port和USB 2.0,具体的协商过程如下:
1、上图为USB PD快充的协议流程(相关解析请查阅上篇**)。当PD快充在CC线上完成后,主机将会对设备发送VDM类请求,如下图:

上图为VDM协商的具体流程,相关解析如下:
1、主机会先发送 Disc IDENT类请求(0xff008001/0xff00A001),设备进行响应回复Good CRC和ACK(0xff008041/0xff00A001)。
2、主机收到ACK响应后回复Good CRC,然后进行下一步请求Disc SVID(0xff008002/0xff00A002),设备进行响应回复Good CRC和ACK(0xff008042/0xff00A042)。
3、主机收到ACK响应后回复Good CRC,然后进行下一步请求Disc Mode(0xff018003/0xff01A003),设备进行响应回复Good CRC和ACK(0xff018043/0xff01A043)。
4、主机收到ACK响应后回复Good CRC,然后进行下一步请求Enter Mode 1(0xff018104/0xff01A104),设备进行响应回复Good CRC和ACK(0xff018144/0xff01A144)。
5、主机收到ACK响应后回复Good CRC,然后进行下一步请求DP Stat POS 1(0x ff018110/0x ff01A110),设备进行响应回复Good CRC和ACK(0xff018150/0xff01A150)。
6、主机收到ACK响应后回复Good CRC,然后进行下一步请求DP Configure POS 1(0x ff018111/0x ff01A111),设备进行响应回复Good CRC和ACK(0xff018151/0xff01A151)。

基本的协议架构参考上述,下面开始进行实践,硬件采用的是:“沁恒微电子”的CH543D芯片,CH543D 内置了 USB Power Delivery 控制器和 PD BMC PHY 收发器,支持 USB type C、BC、PD2.0、PD3.0、PPS,还支持 12V 高压电源。PD通讯时需要的BMC编解码、4B5B编解码、CRC校验也都有集成,这样的话使用CH543来实现USB PD通讯是比较简单的。

在原理图中使用了Type-C公口,并在端口出外加1.2K下拉电阻做E-mark处理(CH543内置5.1K下拉电阻和外置1.2K下拉电阻并联后为1K下拉电阻,E-mark处理可提升兼容性),若使用Type-C母口,需做正反插检测处理(差分信号需要进行切换)。
原理图中USB 2.0母口和Type-C母口直接相连,通过USB PD协议沟通确认数据的主从关系后,便可以实现一个USB 2.0通讯接口(本文为拓展坞的简易版,只采用了USB 2.0。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尝试升级为USB 3.0通讯口)。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原理图中采用了多组差分线,可以有效的保证视频传输时的稳定和高效性。另外Display Port拉电阻的处理是重点,并做了HPD检测处理。为了达到节约成本的同时提高性能,在应用中增加了USB 2.0母口,同时省略了一个Type-C下载母口(图中Type-C下载用JP1排针进行代替),如此一来就能实现拓展坞的基本功能。

VDM消息包含:Header + VDM Header + 消息内容,在VDM消息中:Header下的Message Type都是一致的为:0x0f只能判断消息是否属于VDM,不能区分VDM的具体类型(如下图)。

  为了能区分VDM的具体数据类型,所以在工程中增加了解析VDM Header的结构体:_VDM_Hdr_Struct。结构体中的Command可以用来区分VDM具体类型,代码如下:

/* VDM Header*/
typedef struct  {

        UINT16 ModeIndex:3;
        UINT16 :2;
        UINT16 SVDMVer:2;
        UINT16 StructuredVDM:1;

        UINT16 Command:5;
        UINT16 :1;
        UINT16 CommandType:2;

  UINT16 SVIDH8:8; //00 ff
  UINT16 SVIDL8:8;
} _VDM_Hdr_Struct;
typedef union {
        _VDM_Hdr_Struct  VDMHdrStruct;
        UINT8 VDMHdrData[4];
} _Union_VDM_Hdr;

VDM数据类型可以区分后,下面来讲解VDM通讯流程。前面有提及VDM是基于USB PD快充的(有关USB PD快充的知识点,请参考“PD快充也没那么神秘”),接下来将会围绕着VDM进行讲解。因为VDM接收/发送的消息“相对固定”,所以在工程中用数组方式进行了固定处理,代码如下:
/*       VDM       */
UINT8C  ACK_Disc_Ident[ ] =
{
        0xc9,0x1f,0x00,0x6c,
        0xa8,0x5e,0x02,0x00,
        0x10,0x01,0x02,0x50,
        0x39,0x00,0x00,0x11
};
UINT8C  ACK_Disc_SVID[ ] = {0x00,0x00,0x01,0xff};
/* 四线,仅支持模式C */
#if 1
//VDM 模式列表
UINT8C  ACK_Disc_Mode[ ] = {0x05,0x04,0x00,0x00};
//VDM DP状态
UINT8C  ACK_DP_Stat_Pos_1[ ] ={0x0a,0x00,0x00,0x00};
#else
/* 两线,支持C D模式,prefer D模式 */
UINT8C  ACK_Disc_Mode[ ] = {0x05,0x0C,0x00,0x00};
UINT8C  ACK_DP_Stat_Pos_1[ ] = {0x1a,0x00,0x00,0x00};
#endif
UINT8C DPAttention_Table[ ] =                                                //VDM DP拔插状态
{
        0x06,0x81,0x01,0xff,
        0x8a,0x00,0x00,0x00
};
UINT8C DPAttention_Table_1[ ] =                                                //VDM DP拔插状态
{
        0x06,0x81,0x01,0xff,
        0x0a,0x00,0x00,0x00
};
接下来严格按照VDM的协商流程(参考VDM协商流程图),完成相关通讯。软件如下:
switch(Union_Header->HeaderStruct.MsgType)
                                        {
                                                case SourceCap:
                                                                 PD_PHY_STAT.SendingRequest = 1;
                                                                 break;
                                                case Accept:
                                                                 break;
                                                case Reject:
                                                                 break;
                                                case PS_RDY:
                                                                 break;
                                                case GetSinkCap:
                                                                 MsgID++;
                                                                 PD_PHY_STAT.SendingSinkCap = 1;
                                                                 break;
                                          case SourceCap_VDM:
                                                          Union_VDM_Hdr = (_Union_VDM_Hdr *)&PD_RX_BUF[2];
                                                    switch(Union_VDM_Hdr->VDMHdrStruct.Command)
                                                                {
                                                                        case 1:
                                                                                MsgID++;
                                                                                PD_PHY_STAT.SendingACK_Disc_Ident = 1;
                                                                                break;
                                                                        case 2:
                                                                                MsgID++;
                                                                          PD_PHY_STAT.SendingACK_Disc_SVID = 1;
                                                                                break;
                                                                        case 3:
                                                                                MsgID++;
                                                                          PD_PHY_STAT.SendingACK_Disc_Mode = 1;
                                                                                break;
                                                                        case 4:
                                                                                MsgID++;
                                                                          PD_PHY_STAT.SendingACK_Enter_Mode = 1;
                                                                                break;
                                                                        case 16:
                                                                                PD_PHY_STAT.SendingACK_DP_Stat_Pos_1 = 1;
                                                                                MsgID++;
                                                                                break;
                                                                        case 17:
                                                                                PD_PHY_STAT.SendingACK_DP_Configure_Pos_1 = 1;
                                                                          MsgID++;
                                                                          break;
                                                                }
                                                                 break;
                                                default :
                                                break;

至此CH543D的VDM操作就结束了,通过以上操作便可以实现单口Type-C转Display Port口和USB 2.0口,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升级改造(例如USB 3.0、U盘、SD卡、TF卡、投影仪等)。附件是硬件、软件资料,小伙伴们可以按需下载。

好久没看到这么牛X的文章咯。
厉害了啊,好久没看到这么好的文章了

楼主:
相关资可以联系楼主

网友A:
膜拜巨佬,之前就有想法用CH543做DP ALE相关的应用,不过由于知识匮乏做不出来。看到大佬的Demo想询问下大佬几个问题:1、DisplayPort拉电阻部分具体有什么要求嘛,比如要上拉还是下拉,阻值控制多少。2、若要使用C口母座,如何通过CC通信来控制MUX芯片实现正反插识别(协议层)。最后再次感谢大佬对于DP ALE方面应用的贡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膜拜巨佬,之前就有想法用CH543做DP ALE相关的应用,不过由于知识匮乏做不出来。看到大佬的Demo想询问下大 ...

拉电阻部分是参考DP手册以及网络文档而来的,图中经给出详细的电路,比较准确,可以直接使用。使用母口时:两根CC都将连接至母口上,但是通讯时只会有一根CC进行通讯,通过检测CC1/CC2哪一根进行通讯来判断正反插。电平控制模拟开关来切换差分线。没明白您指的协议层是想知道哪一方面,不好意思。

网友A:
我的问题,一开始我以为是通过PD协议来获取DFP的方向来判断。后面看了一些例程才知道,PD协议只能判断当前端口的方向(也就是大佬所说根据连接到CC1/CC2来判断正反),然后MUX只要当CC2连接的时候开启翻转功能就行,我在大佬demo的基础上加了一个MUX(PI3USB305),不过样品没到还没验证。关于这个芯片还有一些问题,我看官方的keil pak并没有这个型号,然后WCHTOOL也没有这个型号(文档说更新3.3版本,但是官网上的只有3.2),话说大佬你是咋编译工程和烧录芯片的啊。

@Liuhl1998 :提示该用户不存在
+ V:CS957914743

网友B(2023-08-23):
优质的创作者您好,我正在使用沁恒的CH543开发PD协议中的alternate model模块,即typec转dp功能,我在开发过程中使用到了您的代码,但学识有限,有一些不太明白的地方,**能接收您的指教,谢谢。
个人邮箱:binary_world@163.com
微信:Hello_Btf_World

网友B:
您好,我看了你前面的几篇关于使用ch543作为pd controller开发typec转dp的程序的代码,受益匪浅,首先感谢博主的分享。在了解了你写的代码之后,我尝试进行了复现,目前能够实现电源协商模块,但是在接着开发typec转dp模块时遇到了一些问题,请问能否予以解答,谢谢。如蒙赐教,不甚感激。
谢谢

网友C(2024-04-08):
楼主是大佬。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