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quartus中flash固化

楼主(2022-03-31):
一、先全编译,如图

二、用sop文件生成jic文件:先点击file -convert programming file

三、点击programming file type选生成jic文件,根据外置配置选择configuration device,并选择保存路径

四、点击Flash loader,再点右侧的add device,进去选择需要下载的FPGA的型号后点ok

楼主:
再添加sof文件,点击SOF DATA,再点右侧add file,进去选中该工程的sof文件,选中后点open,再点击generate,即生成了jic文件。

六、点击tools-programmer,先检查下载器是否已经与FPGA连接,然后点add file,添加jic文件,并在program下打钩,点start,右上角显示100%,然后FPGA关电重启后修改程序固化就有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