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 程序固化到SD卡/FLASH

楼主(2022-03-31):
1-配置PS端IO口

添加ZYNQ IP

楼主:
2-生成HDL顶层文件

注意将top.v设为顶层

楼主:
module top
(
        input wire       sys_clk  ,
        input wire       sys_rst_n,
        input wire [7:0] ad_data  ,
        input wire       rx       ,  //触发ram读取发送

        output wire      ad_clk   ,
        output wire      tx       ,

                //ps ports
                inout [14:0]                DDR_addr,
                inout [2:0]                        DDR_ba,
                inout                                 DDR_cas_n,
                inout                                 DDR_ck_n,
                inout                                 DDR_ck_p,
                inout                                 DDR_cke,
                inout                                 DDR_cs_n,
                inout [3:0]                        DDR_dm,
                inout [31:0]                DDR_dq,
                inout [3:0]                        DDR_dqs_n,
                inout [3:0]                        DDR_dqs_p,
                inout                                 DDR_odt,
                inout                                 DDR_ras_n,
                inout                                 DDR_reset_n,
                inout                                 DDR_we_n,
                inout                                 FIXED_IO_ddr_vrn,
                inout                                 FIXED_IO_ddr_vrp,
                inout [53:0]                FIXED_IO_mio,
                inout                                 FIXED_IO_ps_clk,
                inout                                 FIXED_IO_ps_porb,
                inout                                 FIXED_IO_ps_srstb

);

top_ADC_FFT_USART top_ADC_FFT_USART_inst
(
        .sys_clk  (sys_clk  ),
        .sys_rst_n(sys_rst_n),
        .ad_data  (ad_data  ),
        .rx       (rx       ),

        .ad_clk   (ad_clk   ),
        .tx       (tx       )
);

//Instantiate ps block
design_1_wrapper    ps_block
    (.DDR_addr                                (DDR_addr),
     .DDR_ba                                (DDR_ba),
     .DDR_cas_n                                (DDR_cas_n),
     .DDR_ck_n                                (DDR_ck_n),
     .DDR_ck_p                                (DDR_ck_p),
     .DDR_cke                                (DDR_cke),
     .DDR_cs_n                                (DDR_cs_n),
     .DDR_dm                                (DDR_dm),
     .DDR_dq                                (DDR_dq),
     .DDR_dqs_n                                (DDR_dqs_n),
     .DDR_dqs_p                                (DDR_dqs_p),
     .DDR_odt                                (DDR_odt),
     .DDR_ras_n                                (DDR_ras_n),
     .DDR_reset_n                        (DDR_reset_n),
     .DDR_we_n                                (DDR_we_n),
     .FIXED_IO_ddr_vrn                (FIXED_IO_ddr_vrn),
     .FIXED_IO_ddr_vrp                (FIXED_IO_ddr_vrp),
     .FIXED_IO_mio                        (FIXED_IO_mio),
     .FIXED_IO_ps_clk                (FIXED_IO_ps_clk),
     .FIXED_IO_ps_porb                (FIXED_IO_ps_porb),
     .FIXED_IO_ps_srstb                (FIXED_IO_ps_srstb)
);

endmodule

楼主:
3-生成比特流4-导出硬件

5-SDK设计

6-创建逻辑应用文件

楼主:
7-创建FSBL文件

8-创建BOOT.bin文件

楼主:
fsbl.elf (启动文件)

top.bit (比特流文件)

hello.elf(逻辑应用文件)

顺序不能反

9-SD卡启动

将boot.bit文件复制到SD卡中即可

10-flash启动

注:JTAG模式下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