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Quartus II辅助工具_RTL Viewer使用方法

楼主(2022-03-31):
ar, vi
在综合结束后,设计者经常会希望看到综合后的原理图,以分析综合结果是否与所设想中的设计一致,这样就会用到RTL Viewer和Technology Map Viewer这两个工具。
1.RTL Viewer:
1.1打开方法:Tools---Netlist---RTL Viewer
       注意:在这之前必须已经执行过综合或全编译。
   1.2列表项含义:
       [Instances],即实例,是指设计中能扩展为低层次的模块或实例。
       [Primitives],即原语,是指不能被扩展为低层次的底层节点。用Quartus II自带综合器综合时,它包含的是寄存器和逻辑门;而用第三方综合工具综合时,它包含的是逻辑单元。
       [Pin],即引脚,是当前层次的I/O端口。
       [Nets],即网线,是连接节点(包括实例、源语和引脚)的网线。
   1.3放大与缩小视图:
       [Fit in Window]:视图适应当前窗口大小,空白处右键,选Zoom---Fit in Window。快捷键键:ctrl+W;
       [Fit Selection in Window]:放大当前选择到适应窗口,空白处右键,选Zoom---Fit Selection in Window。快捷键键:ctrl+shift+W;
   1.4过滤原理图:
       选中任意一节点,右键---Filter,选项如下:
     [Sources],即源,指过滤出所选节点或端口的源端逻辑;
     [Destinations],即目标,……目标端口;
     [Sources&Destinations],即源和目标,……源和目标的集合。
     [Selected Nodes&Nets],所选结点和网线,过滤出已经选择的节点和网线。
     [Between Selected Nodes]所选节点之间,……两个节点之间的逻辑。
     注意:在过滤后可以单击工程区左侧工具栏 按钮,回到过滤前的原理图,或者单击左侧列表项,查看其他层次的原理图。
   1.4打开不同层次的模板:
        双击所选模块可以进入下一层次(或空白处右键---Hierarchy Down),单击工程区左侧工具栏 按钮回到上一层次(或空白处右键---Hierarchy Up)。
   1.5定位到其他工具:
       右键---Locate,在子菜单中的分别有定位与各种工具的选项,选中后当前所选项就会定位到所选工具中。
   1.6查找节点或网线:
       空白处右键---Find(快捷键:ctrl+F),查找对话框中的具体选项不做详述(P296)。
   1.7设置原理图分页:
      Tools---Options,然后点Category的Rtl/Technology Map Viewer项,
      [Nodes per page]:设置每面多少个节点;
      [Ports per page]:……端口或引脚数;
      如果RTL/Technology Map Viewer当前面超过了所设定的值,就会自动分成一个新的页面。可按 进入下一页面,按 回到上一页面。还可以单击原理图空白区,选择[go to]命令,填入页数,到达自己需要的页面。

2.Technology Map Viewer:
与RTL Viewer不同,Quartus II Technology Map Viewer提供的是设计的底级或基元极专用技术原理表征,它展示的是综合后的电路结构。
2.1打开方法:打开方法:Tools--- Netlist---Technology Map Viewer;
其它操作与RTL viewer基本相同,在此就不再赘述!

3. State Machine Viewer
如果目标系统是按照状态机原理设计的(状态机的概念在第5章介绍),利用State Machine Viewer可以直观地看到各个状态转移的关系,如图4-21所示。
(点击查看大图)图 4-21  State Machine Viewer显示的MEALY工程的状态跳转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