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Testbench的编写与应用

楼主(2022-03-31):
1. Testbench的概念
 Testbench 是一种用任意语言编写的程序或模块,用于在模拟过程中执行和验证硬件模型的功能正确性。 Verilog 主要用于硬件建模(模拟),该语言包含各种资源,用于格式化,读取,存储,动态分配,比较和写入模拟数据,包括输入激励和输出结果。
2. Testbench的组成组件
 Testbench 的主要组件如下:
  • 时间表声明:指定所有延迟的时间单位
  • Module:它定义了测试文件的top模块,测试文件的top模块通常没有输入输出端口,测试是直接监控寄存器和线网这些内部信号的活动
  • 内部信号:它将驱动激励信号进入 UUT 并监控 UUT 的响应,信号驱动和监控
  • UUT 实例化
  • 激励生成:编写语句以创建激励和程序块
  • 响应监控和比较:自我测试语句,能报告数值,错误和警告

下面,具体展开这其中的一些组件如何实现。其余组件参照使用Testbench的一个例子
2-1. Testbench的延迟建模
 Verilog 支持两种类型的延迟建模:(i)惯性和(ii)传输。 惯性延迟是门(gate)或电路由于其物理特性而可能经历的延迟。 根据所使用的技术,它可以是 ps 或 ns。 惯性延迟还用于确定输入是否对门或电路有影响。如果输入至少在初始延迟时没有保持变化,则忽略输入变化。 例如,5 ns 的惯性延迟意味着无论何时输入发生变化,它都应保持至少 5 ns 的变化, 以使其被视为已更改,否则将忽略该变化(被视为噪声尖峰)。 传输延迟是传输电路导线的信号的飞行时间。 以下是运输和惯性延迟的示例:
wire #2 a_long_wire; // 运输延迟两单元时间xor #1 M1(sum, a, b); // 惯性延迟1单元时间

2-2. Testbench中的初始语句
 初始语句在 testbenchs 中用于生成激励和控制仿真执行。参照下面的一个例子:
initial begin    #100 $finish; // run simulation for 100 unitsendinitial begin    #10 a=0; b=0; // a, b zero after 10 units delay. Between 0 and 10,                  // it is x     #10 b=1;      // At 20, make b=1    #10 a=1;      // at 30, make a=1    #10 b=0;      // at 40, make b=0end

 下面是生成称为时钟的周期信号的初始语句用法的另一个示例。它将产生 50%占空比的时钟信号,周期为 20 个单位。
reg clock;parameter half_cycle = 10;initial begin        clock = 0;    forever begin                #half_cycle clock = 1;        #half_cycle clock = 0;        endend

3. 使用Testbench的一个例子
 第 1 行定义了`timescale 指令。
 第 2 行和第 3 行定义了测试平台模块名称。请注意,通常, testbench 模块的端口列表中不列出端口。
 第 5 行将拨动开关定义为 reg 数据类型,因为它将用于提供激励。它连接到被测试(tutorial)的实例化设备。
 第 11 行使用实例名称 tut1 和输入/输出端口实例化测试(tutorial)中的设计。
 第 13 行到第 22 行定义了计算预期输出的function。
 第 24 至 35 行使用 initial 过程描述来定义激励。可以在仿真器控制台窗口中使用 system task $ display 来查看第 31 行和第 33 行生成的消息。
 第 29 行通过传递开关参数调用函数 expected_led,并将返回的(计算过的)输出分配给 e_led。 e_led 在第 7 行定义为 reg 类型,因为它在过程语句(初始)中接收函数调用的输出。
 第 28 和 29 行还分别定义惯性延迟 50 和 10,以模拟延迟。
4. 开发一个生成特定波形的Testbench
 开发一个 testbench,生成如下所示的波形。
实验步骤:
  • 打开Vivado 并创建一个名为 Testbench的空白项目。
  • 创建并添加输出上面显示的波形的 Verilog 模块。
  • 将设计模拟 150 ns 并验证是否生成了正确的输出。

参考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