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CubeMX系列教程

楼主:
STM32Cube 是一个全面的软件平台,包括了ST产品的每个系列。平台包括了STM32Cube 硬件抽象层(一个STM32抽象层嵌入式软件,确保在STM32系列最大化的便携性)和一套的中间件组件(RTOS, USB, FatFs, TCP/IP,  Graphics, 等等).
  • 直观的STM32微控制器的选择和时钟树配置
  • 微控制器图形化配置外围设备和中间件的功能模式和初始化参数
  • C代码生成项目覆盖STM32微控制器的初始化符合IAR™,Keil的™和GCC编译器。

对于新的产品设计,我们强烈推荐使用STM32Cube来加速你的开发过程,并为以后的产品平台移植打下良好的基础。1.新建工程
打开STM32cubeMX软件,点击New Project。选择对应开板MCUSTM32F103ZET6)。
选择工程后进入工程界面,如下图所示。
2.  配置外设。
RCC设置,选择HSE(外部高速时钟)为Crystal/Ceramic Resonator(晶振/陶瓷谐振器)
GPIO口功能选择,PF6,PF7,PF8,PF9为LED1-LED4.找到对应管脚设置为GPIO_Output模式。(黄色引脚为该功能的GPIO已被用作其他功能,可以忽略。绿色表示管脚已使用)
3. 时钟配置
        时钟配置采用图形配置,直观简单。各个外设时钟一目了然。STM32最高时钟为72M,此处只有在HCLK处输入72,软件即可自动配置。(RCC选择外部高速时钟)。

4.功能外设配置
在配置框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个区域,分别对应的功能设置如下
  • Multimedia(多媒体):音频视频、LCD
  • Control(控制):定时器
  • Analog(模拟):DAC、ADC
  • Connectivity(通讯连接):串口、SPI 、I2C、USB、ETH
  • SYStem(系统):DMA(直接存储器存取)、GPIO、NVIC、RCC、看门狗
  • middlewares(中间件): FreeRTOS、FATFS、LwIP、USB

此工程中DMA没用的不用配置,NVIC(嵌套中断向量控制器(Nested Vectored Interrupt Controller))配置中断优先级。RCC不用配置。

  • GPIO Pin Level (管脚状态):低电平
  • GPIO mode (管脚模式 ):推挽输出
  • Maximum output speed (最大输出速度):低速
  • User Label (用户标签):LED1

楼主(2022-03-31):
更改用户标签,管脚配置图会显示管脚的标签。
4.  功耗计算
这个根据配置的外设计算功耗,不用理会。
5. 生成工程报告
点击Project –>Generate Reports或者点击快捷图标生成报告。系统会提示先创建一个工程项目。点击Yes设置工程。
输入工程名,选择工程路径(注意不要出现中文,否则可能出错)。工具链/IDE选择MDK-ARM V5。最后面可以设置堆栈大小,此处默认不作修改。

在Code Generator中找到Generated files框,勾选Generated periphera initialization as a pair of '.c/.h' files per IP。外设初始化为独立的C文件和头文件。

点击生成报告,工程目录下会生成txt文件和pdf文件,里面记录了我们刚才的设置。
6.   生成工程代码

点击Project –>Generate Code或者点击快捷图标生成工程代码。

点击Open Project打开工程。到此就配置好工程外设初始化。

点击Build按钮,Build Optput信息框会输出没有错误没有警告。

楼主:
6.   添加应用程序
在gpio.c文件中可以看到LED管脚的初始化函数。

在stm32f1xx_hal_gpio.h头文件中可以看到GPIO的操作函数。

在main函数中的while循环中添加LED流水灯效果的应用程序。
重新编译程序,点击下载到Open103Z-C开发板。如果提示错误,可以点击图标对Option for Target 的Dubug选项进行修改。(图上选的是ST-LINK)

点击Settings->Flash Download勾选 Reset and Run选项。这样程序下载后自动启动运行,不用再按一下复位或者重新上电才能运行。

程序下载到Open103Z-C开发板。可以看到LED1~LED4依次被点亮,实现流水灯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