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E1] E103普通IO口无法进行输入输出,输入输出出现异常

楼主(2022-04-01):
#每日话题# #技术资源#
我们要知道的是,并不是所有的IO口都可以用做GPIO的初始化设置。一定要注意观看原理图。就像E103系列64脚的原理图,有客户初始化PB3这个引脚用作输入脚,然后出现了输入异常。这个是不对的。PB3是JTAG的引脚,如果进行普通初始化是不行的,应先关闭JTAG功能,再进行相关初始化。这样才能够正常进行。所以小伙伴们,进行一些引脚的初始化一定要注意

网友A:
是的,关于JTAG功能部分引脚用作其他功能需要特别注意,还有一些需要单独设计重映射关系

网友B:
是的,我一般不动JATG接口的IO。

网友C:
嗯,难怪学妹上周用给PB3外部触发失败了。还以为是引脚坏了,原来是要先关闭JTAG功能。
大神,请问如何关闭JTAG功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难怪学妹上周用给PB3外部触发失败了。还以为是引脚坏了,原来是要先关闭JTAG功能。
大神,请问如何关闭 ...

可以先开启AFIO时钟,再关闭JTAG功能,否则GPIO仍然不会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