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96经常程序丢失

楼主(2022-04-01):
经常在在板子焊接器件或热吹风之后,不能通过ST-LINK烧写程序,需要用CCID编程器插除flash才能烧写

网友A:
应该不会,
是不是没烧写好,或者问问采购供货渠道的事

楼主:
立创商城买的,用CCID编程器读flash,全是0xff。
因为还在调试电路,经常需要换元器件。换了元器件就有时会出现丢程序的情况。
有没有可能是静电的原因

网友B:
附件源码是HC32L136片上FLASH读写操作,把底层修改一下即可适用在196上面。个人觉得还是操作问题。小华半导体代理技术支持热线:131 6807 9092

网友C:
程序有写FLASH操作,多半是程序问题,建议操作期间关中断

网友D(2022-05-01):
温度应该不会导致啊

网友E:
那也不应该部分丢失啊

网友F:
只有在遇到热才会丢失吗

网友G:
芯片购买渠道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H:
两种操作别同时进行

网友I:
丢失的部分固定吗

网友J:
没遇到过,都这样么,还是个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