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初识OTA,有几个问题

楼主(2022-04-01):
看了例程,没看懂OTA的运行逻辑,程序烧入是哪几个也没搞清楚,flash位置上有疑问,一会说96k是蓝牙库,看蓝牙库又说100K,起始地址又不同

网友A:
以程序中的100k为准,可能是代码中改了,手册中没有做出相应的修改,应该是用户代码区减去4k,579ota就两种方式,一种带库升级,一种不带库升级,在evt包里有个OTA的文档的。

楼主(点评):
0x24800-0x25800之间只有2k空间,放不下OTA

网友B:
一楼正解,果然是专业

网友C:
OTA空中升级

网友D:
版主说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