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怎么实现模拟串口

楼主(2022-04-01):
STM32有没有官方的实现模拟串口的实例啊?硬件把串口用完了,然后还有一个串口接到了普通IO上,叫我模拟一个串口。

网友A:
好像有串口扩展的芯片
或者,换串口多的片子

网友B:
看看有没可能串口引脚切换,分时复用串口。

网友C:
通讯量大的情况下,建议还是用串口模块,这样会比较稳定

网友D:
感觉实用性不是很多

网友E:
ST官方有个应用笔记 AN4457可以参考下。

网友F:
可以实现模拟串口的,很容易就是时序的问题

网友G:
这个网上是有例程的,你要去找个合适自己的例程才行

网友H:
我之前做过一次模拟串口,但是模拟串口真的不是很OK哦

网友I:
其实模拟串口就是模拟时序而已,就跟软件I2C或者SPI都差不多

网友J:
没必要模拟吧,设备都是串口设备啊?ST的串口有很多啊

网友K:
去网上搜搜吧,模拟串口的例程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L:
不是很建议模拟串口,不稳定而且时序拿捏不准

网友M:
你可以用其他接口方式的啊,比如SPI之类的呢

网友N:
我记得ST的串口一般都三个呢,应该够用了吧

网友O:
你去找模拟串口的例程吧,能很快实现你的需求

网友P(2022-11-14):
可以选择USB的虚拟串口,这样可以增加一个串口。

网友Q:
纯延时模拟 此方法延时精确度不够。

网友R:
只用USB虚拟串口即可。

网友:
用IO口模拟串口?

网友S:
PC通过虚拟串口发送数据到STM32usb口,STM32再通过usart1发送数据到PC串口。

网友T:
如果需要多路串口接收的话,那就接到普通引脚,再接一个二极管到中断引脚。引脚中断后去查询IO是那路串口接收到数据位。

网友U:
说模拟串口不稳定的,都是骗你的!

网友V:
用串口扩展芯片吧

网友W(2023-02-20):
软件模拟串口通信就是用普通IO口作为串口通信的输出端(TX)和接收端(RX),通过写IO口的电平变化来模拟串口通信的TTL协议,以此达成数据通信

网友X:
就是模拟串口的通信协议进行数据收发,你要先了解一下串口的数据帧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