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0] F003的VCAP电容虚焊或不焊会如何?

楼主(2022-04-05):
#技术资源# #申请原创#

偶遇一次VCAP引脚电容虚焊,出现了可以下载程序,但程序不能正常运行的情况。引起了对这个电容的作用的研究兴趣(下图5#引脚上的1uF电容)。
(见附件)
用调试的方法观察,芯片是可以运行一段.s启动文件的,但很快跳进了硬件错误中断函数中。即提示硬件有异常:,检查之下最后发现VCAP电容一侧虚焊。
用示波器观察无VCAP电容时的VCAP引脚信号:
(见附件)
黄线为VCAP引脚信号,看上去很杂不稳定(没高端示波器,如果有可能还能看到更多异常细节,有兴趣的网友有条件可以观察下)
加焊电容后:
(见附件)
相当well。很明显。

从极海官网数据手册上看,这个VCAP是内核电压的滤波电容。(应该是因为在IC内部做大电容不好做,所以用外围的方法来添加,ST的003应该也这样)
另外,大家可以了解一下F407的芯片,也是有VCAP引脚的,原理相同。

留个作业大家讨论一下:
为什么VCAP电容没有的情况下,可以下载?但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A:
VCAP应该是内部自举充电电容

网友B:
我猜运行程序需要VDD电压先起来,内核电压后起来这么一个工作时序,所以Vcap脚加了个电容。如果没有电容,内核电压一下子就起来了运行程序,此时VDD供电可能还没准备好,所以就无法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