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升压电源模块最高24V转800V1000V功率25W~40W

楼主(2022-04-01):
DC-DC升压变换器。该模块电源的输入电压分为:4.5~9V、9~18V、及18~36VDC标准(2:1)宽输入电压范围(宽电压输入模块电源是指输入电压可以允许在很宽的范围内变化)。输出单电压:50V、100VDC、110VDC、150VDC、200VDC、250VDC、400VDC、500VDC、600VDC、800VDC、1000VDC等,具有功率密度大,输出功率高,应用范围广等优点。
l 效率高达 80%以上
l 1*2英寸标准封装
l 单电压输出
l 价格低
l 稳压输出
l 工作温度: -40℃~+85℃
l 阻燃封装,满足UL94-V0 要求
l 温度特性好
l 可直接焊在PCB 上
1. 输入电压值,可根据客户的需求设定最小输入值电压
2. 输出电压值,如果只是给定一个电压值,就是不带调节端的产品,如果给定一个范围,那就是带ADJ调节端的产品,具体电位器的电阻值,可根据产品标签上值来匹配.
3. 功率大小都可以按客户的具体要求来订制,因为每一款升压模块都是特殊的,所以不存在订制产品费用.
4. 开关控制端, 当需要控制高压关断的时候就要加上这个后缀,这个控制端子是高电位有效,高于2.5V就可以打开输出高电压,需要关断的时候,直接给定低于0.3V的电压或者直接短接到负输入端即.
产品举例说明
1. 型号:HRB12110D-10W,输出端E2电容可选 22UF/200V的电解电容。输入电压Vin:9~18VDC;输出电压Vout:110VDC;输出功率:10W
2. 型号:HRB24200~300D-10W,输出端E2电容可选 10UF/450V的电解电容。输入电压Vin:18~36VDC;输出电压Vout:250VDC;输出功率:10W
3. 型号:HRB24500D-6W-REM ,输出端E2电容可选10UF/450V的电解电容两个进行串联来来滤波 输入电压Vin:18~36VDC;输出电压Vout:500VDC;输出功率:6W        带控制高压输出的REM端.高功率选用铜壳
外型尺寸及引脚描述
HRB        6~12W 系列        产品尺寸:50.8x25.4x12.5        单位: mm
1. FUSE:1.5~2 倍的最大输入电流
2. E1:至少两倍的输入电压耐压容量 47~220UF
3. C1:0.1UF/50V
4. L1:10~100UH 2 倍的最大输入电流,可选加
5. E2        至少1.5 倍的输出高压耐压,容值建议值 10~47UF,要选用高频低阻型的电解电容.
6. ADJ(20K):如果需要电压调节,就必须接这个电位器,或者改用电阻替换,短接时输出最高电压值,20K 输出最小值电压值.
7. REM控制端:高电位有效高电压输出.

楼主:
进口原料制造产品 精度千分之一 dcdc电源模块 隔离变送器 信号放大器 信号分配器 数据采集模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