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教PIC16F18424的存储空间到底多大?

楼主(2022-04-01):
请问各路大侠,在DATASHEET 中PIC16F18424的存储空间为4K word,建立一个工程,编译后,
Memory Summary:
    Program space        used   364h (   868) of   400h words   ( 84.8%)
为什么只有1K?

网友A:
h是什么意思

网友B:
7KB 的flash空间

网友C:
你确定器件选对了?我这里用MPLAB X IDE 6.0 是正确的。

楼主:
谢谢lcczg大侠的回复,原因搞清楚了,应为是Bootloader 是我在配置时,将"ROM RANGES"填了2-3FF造成的。

网友D(2022-05-26):
7KB, 512B RAM

网友E:
MCU 7KB, 512B RAM

网友F:
程序存储器容量:3.5KB(2Kx14)
程序存储器类型:FLASH
EEPROM大小:-
RAM容量:128x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