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GPIO的输入模式配置对stop、standby模式功耗的影响

楼主(2022-04-01):
1、MCU在进入stop、standby模式时,不同的输入模式配置会影响低功耗;同时外围电路也会影响MCU的功耗;

另外在实际应用中,需要MCU进入低功耗模式时,需要注意GPIO的电平状态,可能对外围电路产生影响。

2、以下数据在基于APM32F103VBT6的mini板测量总结而得,若有不对,请指正。
注意:如果连接仿真器将测试代码烧录进去、不掉电按键复位后直接测量,功耗数值会很大,需掉电、上电后在测量。

低功耗模式
GPIO的配置模式
掉电、上电后的功耗
GPIO电平(选择PC0)
通过VDD连接1.5k电阻到GPIO(选择PC0)对功耗的影响
stop
模拟输入
25.5uA
0V
无影响
浮空输入
562uA
0V
无影响
上拉输入
154uA
3.3V
有影响
下拉输入
244uA
0V
有影响

standby
模拟输入
3.1uA
0V
无影响
浮空输入
3.1uA
0V
无影响
上拉输入
3.1uA
0V
无影响
下拉输入
3.1uA
0V
无影响

网友A:
没有用到的GPIO口尽量软件配置成上下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到的GPIO口尽量软件配置成上下拉

看实际应用吧,要是追求最低的功耗,就不要配置成上、下拉。

网友B:
难怪网上都说低功耗模式时空闲IO最好配置为模拟输入,第一次看到具体的测试数据,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