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wchnet的接收回调是在哪里调用?

楼主(2022-04-01):
wchnet创建的socket的接收回调是在WCHNET_ETHIsr还是WCHNET_MainTask里面调用?在考虑如果是中断调用,我就不能做耗时处理了。
还有就是,官方例程UdpServer,用软件发送数据,刚开始的1,2次(MCU已经启动几秒才发送),经常显示TCP Timeout,电脑收不到MCU的返回。这又是什么问题?
PS: ping是没问题的,UDP发送刚开始大概率出问题。后面还是比较稳定,只是偶尔发送失败。

网友A:
到底通没通,这不是通了么

网友B:
问题不清晰啊

网友C:
UDP属实通讯就这样的,发了就不管了

网友D:
刚开始大概率出问题,是不是连接的时间等待有些短呢?

网友E:
沁恒的话,有个蓝牙使用说明,你可以看看这个

网友F:
正常来说,UDP开了之后就不会出现问题的,你这怎么第一次出现问题的概率很大呢

网友G:
你问问官方的FAE吧,他们技术支持还是可以的

网友H(2022-09-10):
看一下蓝牙的使用说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