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linux的boot是不是各个厂家都会有所区别

楼主(2022-04-01):
boot文件是不是针对mpu厂家修改好的

网友A:
貌似是各厂家为了适配自己的主控,改好的。
也可以下载原装的,自己去修改

网友B:
厂家要添加自己型号进去,感觉从厂家获取boot会省事一些,大神请路过

网友C:
那是肯定的啊,片子都不一样

网友D(2022-05-01):
这种文件不需要使用者进行更改吧

网友E:
可以免费从厂家获取吗

网友F: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G:
不同厂家的还不一样吗

网友H:
是不是自己厂家自行更改的呢

网友I:
区别应该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