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佬一个超级电容放电反复震荡问题

楼主(2022-04-01):
超级电容的在放电的时候 电压降到后面的电源芯片没法输出之后 超级电容的电压又会上升 又会有输出 这样CPU那就反复开启 停止 请问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啊?

网友A:
你是用多大的电流放电?使用超级电容需要注意内阻比较大,突然停止放电,内阻上的压降也随之消失,必然会有一个电压的回弹

网友A:
后级电源芯片是buck?在使能脚加合适的电阻分压配合芯片自身的欠压保护是可以解决这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级电源芯片是buck?在使能脚加合适的电阻分压配合芯片自身的欠压保护是可以解决这问题的 ...

不是BUCK  就是LDO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多大的电流放电?使用超级电容需要注意内阻比较大,突然停止放电,内阻上的压降也随之消失,必然会有 ...

我测了一下大概死0.2A的电流

网友B:
电池和超级电容是一样的,都存在这个情况,放电放到电压掉下去,停止放电电压又会回升,这是由内阻决定的

网友C:
正常。超级电容器可以看作是电池。短路后再放开,电压还能恢复。

网友D:
就其原因是因为超级电容快耗尽时,内阻增加,支持不了大的负载,随负载关机,负载变轻,输出电压电压增加,导致重启,建议加控制电源电路,加FALSE LOAD,检测电压,如不够,不开启。

网友E:
1.使用的超级电容内阻偏大,改用内阻小的;
2.增加合适的回差电压。

网友F:
我是专业做超级电容器的,类似的问题在有的项目上出现过,可以沟通一下具体情况。

网友G:
与电池一样,检测到低压后,单片机锁定,不在重启。除非电压再次接近满电的电压值,或检测到充电

网友H:
用一个比较器做窗口检测控制MOSFET,有回差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I:
现在有种法拉电容加了锂离子,兼有锂电池的容量大的优点和有保护电压的缺点,经常会像楼主这样

网友J:
超级电容给0.2A的负载供电,你容量选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