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过零检测可以实现两个方向的过零检测不?工作原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2-04-01):
提供电源楼主选的可是直流源?

网友B:
1.  也可用U1光耦替换U4;

2.  U3与非门构成单稳态电路;整形,使输出脉冲规则、干净。
3.  其实,要求不高单稳态电路可以不用。过0脉冲直接从光耦3脚输出。实现双向过0检测,这个电路非常简洁。

网友C:
我有这样的电源模块: 220V变成3.3V或5V 或12V ,同时高精度输出过零检测信号,2个方向都可以测!
有需要联系我, VX: 135一领一伍3319

楼主(点评):
芯片有没有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芯片和变压器都有

网友D:
可以。检测的零点不准,偏了些。

高压时,对电容充电。
过零点(低压) 时,三极管导通。电容对光耦放电。

网友E:
一个电阻+PC814就可以检测上升过0和下降过0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1.  也可用U1光耦替换U4;

2.  U3与非门构成单稳态电路;整形,使输出脉冲规则、干净。

你这个电路不好,两个发光管不可能完全一样,过零点不对称,阻性负载可以用没问题,如果是带铁芯的感性负载会出偏励磁这个严重问题的,每次正半波都比负半波多一点点,励磁曲线会一点点偏离中心,最后发生磁饱和,电流异常增大,然后就挂了。

楼主位两个电路都是非常对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也可用U1光耦替换U4;

2.  U3与非门构成单稳态电路;整形,使输出脉冲规则、干净。

你这个还简洁吗

网友B:
是很简洁。有比这个更简单的过0 检测电路?没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很简洁。有比这个更简单的过0 检测电路?没有吧。

这个是简洁  但是上面那个和你这个不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很简洁。有比这个更简单的过0 检测电路?没有吧。

U4是双向的光耦?只有过零的时候输出才是低?

网友G:
引用 网友B:
1.  也可用U1光耦替换U4;

2.  U3与非门构成单稳态电路;整形,使输出脉冲规则、干净。

波形图遮挡住的电路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波形图遮挡住的电路是什么

波形图没有遮挡任何电路。与非门U3C直接输出过0脉冲。这个脉冲很适合驱动可控硅。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波形图没有遮挡任何电路。与非门U3C直接输出过0脉冲。这个脉冲很适合驱动可控硅。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