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如何防止流经地线的瞬时高压浪涌

楼主(2022-04-01):
电路板跟一个实验用的高压直流电源共地,高压电源和地之间击穿的时候,电荷正常流经地线释放,但是电涌会导致电路板重启,我在电路板的24V电源输入两端并上了TVS,钳位电压30V,但是仍然会重启。用示波器测量TVS两端的瞬时电压发现并没有被钳在30V以下,而是达到了100V左右的峰值。请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呢,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防护呢?

网友A:
最好能画个图描述一下前后的连接方式,放电的位置,TVS位置,以及你采取的措施测试的波形

网友B:
1 是系统电源的问题导致的复位  2还是复位管脚受到干扰复位的
2 如果你测试点就是在24V输入端的话,电压没有钳住 是因为TVS功率不够,能量并没有完全泄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