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类功放

楼主:
大神们,帮我看看后级功放是不是丙类,我说是,我老师说不是。

网友A(2022-04-02):
(1) 楼主电路图不清楚;最好贴出清楚电路图。

(2) 从这个不清楚的电路看,不好判断该电路是不是C类(即丙类)放大器。
(3) 如下图,C类放大器的特点是三极管发射结反偏,处于深度截止状态。

(3) C类放大器一般用于高频谐振放大、高频功率放大。音频功率放大器一般不会用C类放大;音频可以用A,AB、B,D、E类放大。

网友B(点评):
跟着楼主的问题请教一下--如何区分放大器的类型?

网友A:
跟着楼主的问题请教一下--如何区分放大器的类型?

回复:大概,根据三极管静态工作电流(Ic)依次减少。A、AB、B、C,D。E类除外。好像E类有点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