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真的是千奇百怪啊,谁见过这个封装?

楼主(2022-04-02):
封装真的是千奇百怪啊,谁见过这个封装?放大镜下看到的。大概3X3毫米。

楼主:

又发不了图了。

网友A:
浏览器  截图 可以直接粘贴啊

谢谢,不行,粘不了。昨天发有个高级模式可以粘,今天没有了

网友A:
你用的哪个浏览器

网友B:
图片可以发到帖子的附件里

楼主:
谢谢,浏览器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哪个浏览器

谷歌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浏览器原因。

这是个啥?看不清
你大图放张,局部放大 也搞张啊

楼主:
这是上边已放大的,很小3毫米那么大。可能是擦了重印的。

网友A:
分析整体板子功能 猜咯

谢谢,应该是个MOS.

网友C:
这个一看就是MOSFET管

@tyw :纯属个人观点,首先,他提到了封装是3mm的,其次,看图片上的焊盘啊,这个很像常见的3mm的MOSFET管的封装,一般功率器件才会把相同功能的引脚做成一个大焊盘,这个图片符合这个特点。
tyw
凭这样模糊图象就能一看就知,真乃神人也,哈哈

网友D:

很像MOS

网友E:

有些器件的封装并不是通用的,都是厂家自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