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22或RS485并联120欧姆电阻封装要求

楼主(2022-04-02):
(无正文)

网友A:
0402的应该不行,你应该按总线速率和负荷最终的情况考虑,一般至少是1206的,比较常见的是外置1/2W插件电阻

网友B:
422是点对点通信,0402电阻足够了。

485只有头尾两个节点需要120欧电阻,而你根本就不知道有多少个节点,每个节点都有120欧电阻会把总线给拖死,所以我设计485从来不在电路板上放这个电阻,如果需要接线的时候拧到端子上面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0402的应该不行,你应该按总线速率和负荷最终的情况考虑,一般至少是1206的,比较常见的是外置1/2W插件电阻 ...

“你应该按总线速率和负荷最终的情况考虑”,这个怎么理解?能举例讲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应该按总线速率和负荷最终的情况考虑”,这个怎么理解?能举例讲一下吗? ...

比如总线上只有2个设备,通信速率10K,这种负荷相对较小,你用0402的可能没什么影响,但是如果总线上有100个节点,通信速率250K,总线上基本是满的,你这个0402是扛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