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咨询200V转5V的DC-DC方案

楼主(2022-04-02):
有个项目需要用到200V直流通过DC-DC降压到5V,请问有什么推荐方案,输出电流50MA

某宝上大把的AC220V/5V500mA隔离电源,价格还很低(几元钱而已),除非你认为体积偏大。
某宝上大把的AC220V/5V500mA的隔离电源,价格还很低(几元钱而已),除非你认为体积偏大。

网友A:
淘宝

也就几元钱一个,就不知道楼主是不是会认为体积大了点。

网友B:
不需要隔离的话,用LNK304+一个电感即可。

网友C:
你去芯朋微官网看一下大把AC-DC芯片都可以用

楼主:
太大了,都放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去芯朋微官网看一下大把AC-DC芯片都可以用

要DC-DC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隔离的话,用LNK304+一个电感即可。

好的,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