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对48路音频信号进行录音,有什么好的方案?

楼主(2022-04-02):
同时对48路音频信号录音,打算采用22kHz的采样速率,每次时常20分钟,录制成声音文件,有什么好的方案?

网友A:
现场录音还是线路录音?
FPGA+数字咪头 感觉容易实现些。

布线要多长? 如果距离远,同步要求不高的话,可以考虑分开录。

楼主:
线路录音,要有个设备集中对48条线路上音频进行录制,集中在一个地方;可以分开录,就是录完怎么合一块

楼主:
初步想使用单片机采集16路ADC,把数据先存在SD卡上,使用三个同样模块采集48路;等不工作时,用一块linux板,收集三个单片机的数据;单片机板和linux板之间没想法用什么通信,串口、spi,还是网口,网口有点复杂,还要装个交换机模块。另外,边路边上传,速度不够快。

传输可以单片机通过wifi/蓝牙模块发送. 如果怕连接中断弄个SD卡存个备份就行了.

网友:
USB声卡,每个普通声卡有2个输入通道,电脑上接24个声卡即可。
如果有多通道输入的特殊声卡,则声卡数量可以大大减少。

网友B:
48 路互相电隔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