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带485通讯产品,在做EFT时把上位机给打“程序无响应”

楼主:
1.脉冲群试验时,接线图间图片;
2.在产品的L-N之间施加4kV的干扰;
3.产品工作正常,但PC端的上位机会出现程序无响应;
不知道各位高手有没有遇到相同的问题,还请指点指点,谢谢!

接线图

接线图

楼主(2022-04-02):
备注:干扰停止后,将上位机强制关闭后再打开,任没有通讯;只能将USB接口拔下再插上,才能正常通讯。

网友A:
USB转串口的芯片可能卡死了.

网友B:
最大的可能是
USB转串口的芯片可能卡死了.
当然,有可能是你的产品挂了

网友C:
pc端被打死了,PC又不是工业设备。慎重用于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转串口的芯片可能卡死了.

USB转换器买个2个了,都是带光耦隔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大的可能是
USB转串口的芯片可能卡死了.
当然,有可能是你的产品挂了

USB转换器买个2个了,都是带光耦隔离的。
1.产品没有断电,就USB插拔一下又有通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端被打死了,PC又不是工业设备。慎重用于测试。

如果要测试带通讯的产品,一般都怎么测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USB转换器买个2个了,都是带光耦隔离的。

加屏蔽试试,比如用铜皮给它包裹起来并接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要测试带通讯的产品,一般都怎么测试?

用自家的产品作主机(编特定程序)或买工业级的485模块。

网友D:
楼主,对设备做EFT,首先你要确定你的辅助设备 在对应等级EFT脉冲干扰下,是没有问题的
通过你描述来看,应该是笔记本USB口挂了,你用的485转USB转换器性能不行,建议换研华的485转换器

楼主:
感谢大家的指导。
采用老台式机代替原先的笔记本进行相同测试,试验过程中上位机运行正常。
(区别点是台式机有232接口,不用USB转232了)
因此得出2个结论:1.要么是USB转232容易受干扰;2.要么台式机的抗干扰能力比笔记本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