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T32F437 DVP驱动摄像头案例

楼主(2022-04-02):
AT32F437 DVP驱动摄像头案例

案例 摄像头
案例效果:https://b23.tv/CJXoKmw

4.23.1 简介
数字摄像头并行接口(DVP)用于捕获CMOS 影像摄像机所输出的并行数据。依据摄像机输出,可选
择以硬件同步模式或内嵌码同步模式进行帧同步与行同步。依使用需求,可透过帧率控制,调节每秒
捕获的帧数。剪裁窗口功能可以保留兴趣区域数据,舍弃其他部分。使用图像尺寸调整功能,可依据
比例对图像进行像素数或行数缩减。直接存储器访问的使用,可在不耗用CPU 资源的状态下,将捕
获数据传输至储存单元。使用者仅须透过状态中断与错误中断,监控数据接收状态即可。
― 支持8 位、10 位、12 位与14 位并行接口。
― 支持并行接口数据对齐方式调整。
― 支持硬件同步模式或内嵌码同步模式。
― 支持单帧或连续模式捕获数据。
― 支持帧率控制。
― 支持剪裁窗口功能。
― 支持图像尺寸调整功能。
― 支持灰阶图像二值化转换。
― 支持直接存储器访问单次传输或突发传输。
― 支持帧捕获完成、垂直同步状态与水平同步状态的同步状态中断
― 支持输出缓冲溢出与内嵌同步码译码错误的错误中断

AT32 SUFR 板载了一个像素为200 万的摄像头,型号为OV2640(OV5640也可以驱动),使用DVP 接口和MCU 连接。

OV2640 是一颗使用SCCB 接口控制的CMOS 图像传感器,图像分辨率为1632x1232,具有体积
小、电压低等优点。可以输出整帧、缩放或取窗口等8 位/10 位图像,UXGA 分辨率可以达到每秒
15 帧(fps)。在图像处理上具有曝光控制、伽玛、白平衡、色彩饱和度、色调控制、白色像素消除、
噪点取消等功能。OV2640 还包括一个压缩引擎,用于增加处理能力。在OV2640 上使用了专有的
传感器技术,通过减少或消除常见的照明/电源图像污染(如固定图案噪声、拖尾等)来提高图像质
量,从而产生干净、完全稳定的图像。
― 低光环境下具有高灵敏度
― 标准SCCB 接口
― 输出格式支持原始RGB、RGB565、RGB 555、GRB422、YUV(422/420)和YCbCr(4:2:2)

― 格式支持图像尺寸UXGA、SXGA、SVGA
― 包括自动曝光控制(AEC)、自动增益控制(AGC)、自动白平衡(AWB)、自动带滤(ABF)和
自动黑电平校准(ABLC)图像质量控制
― 包括色彩饱和度、伽玛、锐度(边缘增强)、镜头校正、白像素消除、噪声消除

资源准备
 硬件环境:
对应产品型号的AT-SURF-F437 Board
 软件环境:

AT32F435_437_Firmware_Library_V2.x.x\project\at_sufr_f437\examples\camera

硬件设计
本案例使用的硬件资源有TFT LCD 液晶显示屏、OV2640 摄像头,对应的引脚如下:
表27. 硬件资源使用

编号          PIN Name        外设功能           备注
1              PC6 DVP_D0            -
2              PC7 DVP_D1            -
3              PC8 DVP_D2            -
4              PG11 DVP_D3          -
5              PB3 DVP_D4            -
6              PD3 DVP_D5            -
7              PE5 DVP_D6            -
8              PE6 DVP_D7            -
9              PA6 DVP_VSYNC      -
10            PA4 DVP_HSYNC      -
11            PH2 I2C2_SCL         -
12            PH3 I2C2_SDA        -
13            PD6 DVP_RST         摄像头复位

对应的电路原理如下:

图66. 摄像头电路原理图

软件设计
1) 摄像头测试
 初始化TFT LCD
 初始化摄像头
 将图像显示在LCD 屏上
2) 代码介绍
 main 函数代码描述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系统时钟 */
system_clock_config();
/* 初始化中断优先级分组 */
nvic_priority_group_config(NVIC_PRIORITY_GROUP_4);
/* 初始化延时函数 */
delay_init();
/* 初始化LCD */
lcd_init(LCD_DISPLAY_VERTICAL);
/* 显示信息 */
lcd_string_show(10, 20, 200, 24, 24, (uint8_t *)"DVP Test");
delay_ms(500);

/* 初始化 ov2640 */
while(ov2640_init() != SUCCESS)
{
lcd_string_show(10, 140, 200, 24, 24, (uint8_t *)"ov2640 init err");
delay_ms(400);
}
/* 显示信息 */
lcd_string_show(10, 60, 300, 24, 24, (uint8_t *)"ov2640 init ok");
lcd_string_show(10, 100, 300, 24, 24, (uint8_t *)"dvp initializing...");
/* 开始显示图像 */
ov2640_capture();
while(1)
{
}
}

下载验证
 摄像头初始化成功了之后,在LCD 屏上显示图像。

很好的资源,学习啦~~

网友A:
这摄像头做成了小模块啊,挺不错

网友B:
没有玩过之前,感觉高大上,玩过之后,感觉就是一个数据搬迁的过程,就是把摄像头产生的像素数据,按照位置放到LCD的RAM里面,最关键的是,位置不能放错了。一般情况下一个像素都是16位的变量,红色占5位,绿色占6位,蓝色占5位,当然还有跟牛X的24位。咱感觉那些什么人脸识别什么的,就是研究这些数据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