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想加载显示图片,是必须要转成数组么

楼主(2022-04-02):
103的片子,
感觉每个图就是一个大数组,你们也是这样处理的么

网友A:
进口国产MCU,有需要的加微信呀,L18121451280 廖**

网友B:
本来就是个大数组。

网友A:
进口国产MCU代理,有技术支持,有需要了解加微信,L18121451280,廖**

楼主:
那就是每个图片的话,就对应一个数组了~

网友C(2022-05-16):
使用数组显示最简单的。

网友D:
自己接解析函数可以。

网友E:
单片机只能识别数值。

网友F:
可以使用文件管理系统的。

网友G(2022-08-19):
当然,必须转成数组

网友H:
图片量少的话可以,大的画跑FAT文件件系统,从SPI SD卡读取并解码

网友I:
你可以不转,通过算法将图片转成数组

网友J:
都是数组啊,不然单片机也不能识别呀

网友K:
你是想用解码函数实现呗,不需要自己转换呗

网友L:
都是要转的,怎么都要让单片机处理成才行

网友M:
是的,我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N:
一般可以将几个图处理之后,存在外部的flash里

网友O:
都是这么处理的啊,不然咋搞

网友P:
可以考虑解码,比如JPG解码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