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音频会议系统

楼主(2022-04-02):
各位同学,最近想做一个简单的音频会议系统,涉及到4路的PCM语音信号(32K,16bit)合成,因为是会议系统,所以对处理能力,处理延时有要求,想尝试一下cortex-m4(自带dsp)这种低成本方案是否可行。

我看新唐的cortex-m4产品介绍可以实现,但不知道具体效果如何

https://bbs.21ic.com/icview-2813556-1-1.html

新唐提供NuMicro M480系列配置高速USB与多路I2S功能,加上192MHz主频与DSP运算效能,充分满足开发数字混音器的各种需求,混音器应用一般会透过USB连接外部装置,M480系列的High Speed USB可支持192KHz取样率与32 bits数据长度的高质量音频数据,而Full Speed USB的取样率也能达到96KHz与16 bits数据长度,每个信道的输入与输出讯号过程均可藉由高速SPI传输接口控制OLED屏幕显示混音的动态效果,让混音器产品除了声音表现外,也能有更华丽的显示效果。其他的周边功能如多组UART串口可以连接蓝芽等无线通信模块和多路的I2S和I2C连接传感器、Codec等等做更多的声音接收和播放,还有多个GPIO可以作为按键的使用。根据上述这些功能,NuMicro M480系列完全可以满足开发者在Digital Audio Mixer应用的需求。上图为使用NuMicro M484做Digital Audio Mixer的应用示意图,简述用于周边控制的功能。

网友A:
我好像理解歪了,想着这几腾讯会议就可以了

你这个,应该是解决音频处理的问题,值得一试

网友B:
I2S作为音频接口,解码音频文件该怎么做呢

网友C:
完全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D:
感觉现在都是开线上会议的

网友E:
这个是纯硬件层面上的吧

网友F:
现在的音视频会议一般都很流程

网友G:
在这方面表现不错哈

网友H:
不知道支持不支持钢琴的线上教学

网友I(2022-11-24):
会议系统,你可以看看这个方案:新唐Audio MCU , 带USB和音频接口,内置降噪+消回音算法,外加一颗数字功放搞定。

新唐音频产品选型资料下载:
http://www.nuvoton-mcu.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590&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