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如何配置N32WB452系列蓝牙芯片发射功率

楼主(2022-04-02):
在使用N32WB452蓝牙芯片的时候找不到设置蓝牙芯片发射功率的函数,该怎么设置这个发射功率呢?

网友A:
1、把工程中Ramcode.h文件用附件的文件替换掉;——————————————————————————————————————————————————————————————
2、在n32wb452_ble_api.c文件中调用配置功率的函数;找到n32wb452_ble_api.c文件,在ble_initdata_down()函数和ble_host_init()函数之间调用     send_tx_power_command();
——————————————————————————————————————————————————————————————
3、API函数实现代码如下:
u8 send_tx_power_command(u8 level)
{
    u8 err = 0;
    uint8_t cmd[] = { 0x01, 0x03, 0xfd, 0x08, 0x38, 0x60, 0x00, 0x20, 0x08, 0x00, 0x00, 0x00 };
    uint8_t buf[7];
    cmd[8] = level;
    eif_spi_send_bytes(cmd, 12);
    eif_spi_recv_bytes(buf,7);
    if(buf[0] == 0x04 && buf[5] == 0xfd)
        err = 0;
    else
        err = 2;
    return err;
}
——————————————————————————————————————————————————————————————
4、发射功率登记对应关系如下:
等级    功率/dBm
1         -15
2         -12
3         -10.4
4         -9.3
5         -3.6
6         -1.8
7         -0.6
8         0.2
9         0.9
10       1.4
11       1.9
12       2.2
13       2.5
14       2.8
15       3.1
———————————————————————————————————————————————————————————————

ramcode文件

网友B:
还没玩过蓝牙

网友A:
欢迎有蓝牙项目选用国民技术蓝牙芯片。

网友C:
蓝牙芯片的收发电流比dialog还要好啊,请问蓝牙不启用时的最小电流在多少?

网友D(2023-07-18):
Ramcode.h 文件版本不一样   怎么操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