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DC参考电压/电源噪声

楼主(2022-04-02):
    由于ADC转换值为模拟信号电压(VAIN)与参考电压之比(VREF+),因此VREF+上的任何噪声都会导致转换后数字值的变化。在某些封装中,VDDA模拟电源被用作参考电压(VREF+),因此VDDA电源的质量会影响ADC误差。VREF+几十mV的波动就会造成十几LSB的误差。
就供电侧噪声而言,开关式电源模块通常内置快速切换功率晶体管,这会在输出中产生高频噪声,此切换噪声介于15 kHz至1 MHz之间,也需留意。线性稳压器的输出质量更佳。如果使用切换电源,建议使用线性稳压器供应模拟级。建议在电源线和地线之间连接具有优良高频特性的电容。应在靠近电源的位置安装一个0.1 μF和一个1至10 μF的电容。这些电容允许直流信号通过它们。小值电容过滤高频噪声,高值电容过滤低频噪声。要过滤高频噪声,还可使用与电源串联的铁氧体电感器(ferrite
bead)。由于线的串行电阻极低,此解决方案导致的直流损失极低(可忽略不计),除非电流很大。微控制器端VDD和VSS引脚的安装位置很接近,因此可以在尽量靠近的位置通过极短的引线将电容连接到微控制器。VDDA和VREF+引脚必须连接到两个外部去耦电容,100 nF陶瓷电容加上1 μF钽电容或陶瓷电容。注意数字地与模拟地应相互隔离,避免噪声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