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c781的RTC配置

楼主(2022-04-02):
只是简单的使用这个函数配置么?
int32_t RTC_Initialize(RTC_ConfigType *RTCConfig)
数据处理是不是要自己做函数实现
**
* RTC_Initialize
*
* @param[in] RTCConfig: pointer to a RTC_ConfigType structure contains RTC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0: success, other: error valu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Initialize the RTC module according to the RTC_ConfigType structure
*/
int32_t RTC_Initialize(RTC_ConfigType *RTCConfig)
{
    CKGEN_Enable(CLK_RTC, 1);
    CKGEN_SoftReset(SRST_RTC, 1);

    RTC_SetRTCO(RTCConfig->RTCOut);
    RTC_SetModulo(RTCConfig->moduloValue);

    if (RTCConfig->interruptEn)
    {
        NVIC_EnableIRQ(RTC_IRQn);
        RTC_EnableRTIE();
    }
    else
    {
        NVIC_DisableIRQ(RTC_IRQn);
        RTC_DisableRTIE();
    }
    if (RTCConfig->prescalerInterruptEn)
    {
        RTC_EnableRPIE();
    }
    else
    {
        RTC_DisableRPIE();
    }

    if (RTC_GetRTIF())
    {
        RTC_ClrRTIF();
    }
    if (RTC_GetRPIF())
    {
        RTC_ClrRPIF();
    }
    RTC_SetClkSource(RTCConfig->clockSource);
    RTC_SetPres(RTCConfig->prescalerValue);
    return 0;
}

网友A:
基础配置只是能跑起来,具体应用要结合实际情况

网友B:
具体功能还得自己完善

网友C:
基础配置可以偷懒

网友D:
这个就是一个配置

网友E:
这个仅仅是初始化吧

网友F:
那得自己做函数了

网友G:
是的 需要自己实现功能

网友H:
初始化和硬件相关,具体功能的实现,可以参考网上的任意历程

网友I(2022-05-16):
自己写函数实现功能吧

网友J(2022-06-20):
在例程基础上,完善一下就好

网友K:
这个有图形化开发的吗

网友L:
RTC配置简单吗?

网友M:
例程有rtc的程序的

楼主:
就是时间配置,自己在加到协议里就好了

网友N(2022-09-09):
例程有rtc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