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单片机HC32F003/005硬件事项小结

楼主(2022-04-02):
IO, ar, gp, pi, HC

  • RESET引脚可以复用为带上拉的GPIO数字输入端口,外围的复位电路建议保留。
  • P27与P31上电时默认为SWD调试功能,未复用为GPIO端口时一直是高平;
  • P35与P36为芯片UART烧写端口(不可改变),当芯片加密锁死后可以通过UART对芯片进行操作,这两端口建议在设计中接出;
  • P35上电后有9.2ms左右的高电平脉冲,如果此脉冲对产品的功能有影响,建议设计时不要选此引脚为输出。
  • 其余IO引脚上电后为高阻态,在程序初始化中可以设置为其它的方式。

网友A:
感谢分享
一直不知道IO的初始状态

楼主:
IO的初始状态,在电路设计时也很重要

网友B:
很好的分享,收藏了这篇好**

网友C(2022-05-02):
都是很细节的问题

网友D:
有些细节不注意就会出现意外的问题

网友E:
高电平是高阻态吗

网友F:
如何对芯片加密 呀

网友G:
外围的复位电路一般用不用都要有

网友H:
高电平和高阻态是两码事

网友I:
高阻态这个好,很多时候不确定IO初始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