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有四个管子的开关电源如何判断是LLC还是移相全桥?

楼主(2022-04-02):
电源小白手上有个开关电源发现驱动有四个mos管,请问如何判断是LLC还是移相全桥呢? 电源是坏的没法上电测试.除了变压器还有一个电感,两个绕组在同一个磁芯上.

网友A:
移相全桥吧

网友A:
你自己根据板子画下拓扑结构图

网友B:
最好拍个照片,4个管的有可能是BUCK-boost,也可能是LLC,也可能是移相全桥。一个电感的是buck-boost,如果是变压器的,主通路串了电容的就是LLC,是变压器主通路无串联电容估计是移相全桥。

网友C:
LLC得有L   L   C  才行   不难找

如果是专用芯片控制的,查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根据板子画下拓扑结构图

上面两个白色方块是门极驱动变压器.左下角黄色小变压器是辅助电源,都不在主回路上.
这个板子应该是艾默生R48-2900U通信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拍个照片,4个管的有可能是BUCK-boost,也可能是LLC,也可能是移相全桥。一个电感的是buck-boost,如果 ...

我测了一下电路结构,发了一个照片,麻烦帮看一下

网友D:
看你画的图,是LLC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面两个白色方块是门极驱动变压器.左下角黄色小变压器是辅助电源,都不在主回路上.
这个板子应该是艾默 ...

这个就是LLC拓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LLC拓扑

好的,谢谢大佬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画的图,是LLC

但是少一个L,是靠变压器漏感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少一个L,是靠变压器漏感吗?

对的,现在都是利用变压器漏感

网友E:
用什么IC?

网友E:
这颗料稳定吗?用的人多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