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如果用stm32去驱动外接的芯片,改怎么做?

楼主(2022-04-02):
比如AD7606

电路怎么选择引脚连接关系
程序是不是要看手册,一步步的写寄存器?

网友A:
通讯方式是什么呢

网友B:
芯片本身是什么控制方式的吗

网友C:
发一下资料吧

网友D:
通讯控制的话就选择通讯引脚

网友E:
使用相关功能的引脚就行啊

网友F:
应该不叫驱动了

网友G(2022-05-05):
这是个ADC吧?
好像可以串行和并行的,二选一即可
找技术支持,他们有典型电路可参考

网友H:
属实是需要看AD7606的数据手册才行

网友I:
这个好像不用自己写吧,网上估计都会有demo例程啥的

网友J:
自己写寄存器很麻烦啊,建议封装成库函数,方便自己查看

网友K:
得看手册,不然你咋了解芯片怎么工作呢

网友L:
属实需要看手册和写程序的

网友M:
你的AD7606是不是SPI接口啊?

网友N:
电路怎么接,不得问硬件么,听你这描述,你是写代码的吧,没必要研究这个的

网友O:
按理来说是要看手册,不然你不会用,但是你也可以找例程,直接用

网友P:
正常直接接在IO上就行的,到时候通过程序调试

网友Q:
肯定要写程序的啊,不然怎运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