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ystick中断优先级问题

楼主(2022-04-02):
ST, TI, ck, ic

void delay_init()
{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_Div8);
    fac_us=SystemCoreClock/8000000;
    fac_ms=(u16)fac_us*1000;
}

void BSP_Delay_us(u32 nus)
{
    u32 temp;
    SysTick->LOAD=nus*fac_us;
    SysTick->VAL=0x00;
    SysTick->CTRL|=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do
   {
       temp=SysTick->CTRL;
   }while((temp&0x01)&&!(temp&(1<<16)));
   SysTick->CTRL&=~SysTick_CTRL_ENABLE_Msk;
   SysTick->VAL =0X00;
}

主频为72M,延时us函数。
问题:这样写的中断优先级是多少,没有设置SysTick_Handler,并且没有在中断服务函数里中任何事?
假设定义里一个定时器4,优先级如下,是否会抢断systick中断。即谁的优先级高

void TIM4_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4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网友A:
Systick中断属于内核中得中断,不进行配置默认是最低优先级,不会打断你的NVIC中断,但是是可设置的,具体需要自己研究。

网友B:
好像这个优先级比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Systick中断属于内核中得中断,不进行配置默认是最低优先级,不会打断你的NVIC中断,但是是可设置的,具体 ...

感谢!
优先级最低的话,不是能随便打断它了?
一被打断,嗯~~~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就是觉得被打断了,不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
优先级最低的话,不是能随便打断它了?
一被打断,嗯~~~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就是觉得被打断了,不 ...

事实上确实是这样的,不过Systick一般用于给系统提供滴答时钟,用户最多是用它来延时,你的延时函数被打断还是挺正常的,如果不想被打断就去提高的他的优先级。不过不建议这么操作,毕竟一般的外部中断啥的都比这个Systick中断重要,如果你仅用于延时,被打断也没啥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事实上确实是这样的,不过Systick一般用于给系统提供滴答时钟,用户最多是用它来延时,你的延时函数被打 ...

好的,
还是代码写的少了,有些问题确实需要在实际中去体验

网友C:
我有一般都是默认的优先级了

网友D:
一般就是用默认的优先级,还真是没考虑过被打断会怎样

不过,这个问题一提出来,好像确实把我难住了。

网友E:
主要看它的作用重要不重要

网友F:
一般都是默认的了 不会提高它的优先级

网友G:
只要不影响使用就行

网友H:
感觉也没有必要调低

网友I:
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调整

网友B(2022-05-05):
应该默认就好吧,最好不要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默认就好吧,最好不要改了

嗯,默认的确实没发现有问题,就是脑补的过程中,对优先级的理解有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