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link仿真总退出

楼主(2022-04-02):
用JLINK仿真,可设置断点,可调式
用STLINK,就经常闪退,

这一般是配置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A:
换个试试呗

网友B:
哪里接触不实吧

网友C:
换一个试试

网友D:
可能是你link的问题

网友E:
你换个稳定的仿真器版本吧,能好一些

网友F:
一般用正版的是不会出现你这种问题的

网友G:
你的STlink是不是盗版啊?

网友H:
可能是电压或者防护做的不好,也会这样的

网友I:
一般情况是硬件问题,就是你的仿真器的问题

网友J:
你目标板用的是那个电源供电啊

网友K:
STlink盗版的本身就是不稳定的

网友I:
可能是程序问题,这个我遇到过,但是我还不好描述,你可以看看原来的程序是否有这个问题吧

网友L:
一般是硬件问题,配置基本上没啥问题

网友M:
可能就是仿真器的问题,你换成jlink吧,稳定

网友N:
STlink不是很稳,而且尤其是买的基本都是盗版,性能堪忧

网友O:
这个可能跟STlink版本有关系,我用STlinkV3都没这情况

网友H:
你把速度调慢一点试试呢?

网友P:
重新驱动试试看

网友Q:
换一个仿真器试试看

网友R:
配置有可选项吗

网友S:
如何判定是光耦的问题呢

网友T:
操作电压一样吗

网友U:
没有任何报错信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