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使用内部RC主时钟RCH切换频率

楼主(2022-04-03):
方案一:切换RCH时必须遵循逐级调高4M->8M->16M->22.12M/24M,或者逐渐降低22.12M/24M->16M->8M->4M的过程,不能一步到位。
方案二:先切到RCL做系统时钟再改RCH。否则会影响产品可靠性,造成大批量时出现不良。
注意:进行时钟切换的时候要把全部中断都关掉。

网友A:
什么时候,需要做这种切换

网友B:
在什么情况下进行切换啊

网友C:
一般还是采用方案一

网友D:
为什么不能一步到位呢

网友E: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F:
切换的时候涉及到哪些问题呢

网友G:
这俩的区别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