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片外LSE 32.768K晶振改用有源的不行

楼主(2022-04-02):
原先一直用无源的32.768K晶振,都稳定的,这次改用有源的32.768K晶振提高RTC精度,并生产了一批板子,拿到手试了几片程序都运行不了,卡在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STBL) == RESET); 示波器测测晶振输出波形都好的,看了资料都满足要求,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楼主:
一直没注意这点,应该要配置成旁路模式。外部时钟源(HSE 旁路)
在这个模式里,必须提供外部时钟。它的频率最高可达 25MHz。用户可通过设置在时钟控制寄存器中的
HSEBYPS 和 HSEEN 位来选择这一模式。外部时钟信号(50%占空比的方波、正弦波或三角波)必须连
到 OSC_IN 引脚,同时保证 OSC_OUT 引脚悬空。LSE应该也是如此。

楼主:
RCC_LSEConfig(RCC_LSE_ENABLE);改为RCC_LSEConfig(RCC_LSE_BYPASS);旁路模式并打开。需要了解一下旁路模式了,一直没注意这一点。但是原出去的ST的板子HSE\LSE有源晶振都没配过这个,一直运行的好好的,有点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