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dsp33ep512 mplabx xc16 程序报错

楼主(2022-04-02):
报这个错误 ,内存50k的内存,才用了20多k。
build/default/production/_ext/812168374/rel_ratiodiff.o: Link Error: Could not allocate section .bss, size = 96 bytes, attributes = bss
build/default/production/_ext/812168374/sam_interrput.o: Link Error: Could not allocate section .bss, size = 90 bytes, attributes = bss
build/default/production/_ext/812168374/Base_DO.o: Link Error: Could not allocate section .bss, size = 40 bytes, attributes = bss
build/default/production/_ext/1239188649/timer.o: Link Error: Could not allocate section .bss, size = 36 bytes, attributes = bss
build/default/production/_ext/812168374/Fun_SelfCheck.o: Link Error: Could not allocate section .bss, size = 30 bytes, attributes = bss
build/default/production/_ext/812168374/CommStruct.o: Link Error: Could not allocate section .bss, size = 20 bytes, attributes = bss

网友A:
不知道下划线有影响没有

网友B:
到项目属性窗口里把XC16编译器选项的data model改成large

网友C:
堆栈不够用了吗

网友D:
应该不是下划线的问题

网友E:
看不明白是什么错误

网友F:
看不明白是什么错误啊

网友G:
那应该不是内存的问题啊

网友H:
连接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