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96MCTA-LQFP80的boot0与SEG30可以复用吗?

楼主(2022-04-02):
LCD显示屏需要使用SEG30,SWD也需要连接boot0,但在HC32L196MCTA中它们是同一个引脚,可以同时连接吗?

网友A(2022-05-02):
我一般会错过去

网友B:
有其他下载方式吗

网友C:
应该可以进行复用的

网友D:
可以尝试复用一下

网友E:
感觉这样不太好处理

网友F:
可以进行重映射吗

网友G(2022-10-14):
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直接连接SEG30和SWD的boot0,不要下拉电阻,否则SEG30可能不亮。

网友H(2023-02-01):
Boot0属实不能复用吧

网友I:
建议别复用,也许会出现意想不到的事情

网友J:
SWD为啥要接BOOT0啊?

网友K:
我觉得SWD就引出一下就行啊,烧录断电重启呗

网友L:
我觉得你这逻辑是没问题的,同时连接你不也要烧录么

网友M:
你烧录完事儿,断开SWD就行了

网友N:
你是想调试的时候用吗?

网友O:
你用串口或者LED指示,来展示程序的运行进度吗?

网友P:
我认为是可以同时连接的

网友Q:
我不是很理解,为什么SWD会用到BOOT0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