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96MCTA-LQFP80的SWDIO与UART0_RXD可以复用吗?

楼主(2022-04-02):
SWD要连接SWDIO,串口通讯也要使用UART0_RXD(其他引脚被SEG占用),但在HC32L196MCTA中它们是同一个引脚,可以同时连接吗?

网友A:
要禁用仿真功能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禁用仿真功能接口

禁用后,会影响程序烧录吗?

网友B(2022-05-02):
理论上是可以复用的

网友C:
应该是可以复用的

网友D:
改为其他引脚啊

网友E:
在配置的时候可以操作一下

网友F:
下载完之后禁用吗

网友G:
那下次在下载就没办法下载了啊

楼主(2022-09-09):
引用 网友G:
那下次在下载就没办法下载了啊

真的没办法下载了。

网友H:
尽量别修改SWD的引脚,要不没法调试也可麻烦了。

网友I:
应该可以复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