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96MCTA的SEG12 和 EXVREF重复,这两个功能都需要,冲突如何解决?

楼主(2022-04-02):
HC32L196MCTA的SEG12 和 EXVREF重复,这两个功能都需要,冲突如何解决?

网友A:
换引脚数多的

网友B(2022-05-02):
可以进行引脚重映射啊

网友C:
换个型号试试看

网友D:
完全可以引脚复用啊

网友E:
是同时使用的吗

网友F:
如果不同时使用可以进行分时复用

网友G:
没有其他引脚可以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