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佬帮忙看下这个电化学传感器采集电路有没有问题

楼主(2022-04-03):
请大佬帮忙看下这个电化学传感器采集电路有没有问题?

现在遇到的情况是,在上电后,要等差不多72个小时才有数据出来,如何改进能够让数据快速响应?

网友A:
不知道   帮顶

反应时间不会这么慢吧。。。。

网友B:
可能传感器本身就是这种特性。或者场效应管是坏的。上电前将传感器W,R 电极保持短路试试。

网友C:
电化学本身就比较慢吧,没用过,不过好像有个时间,但不会这么久吧

网友D:
看不到深度负反馈的输入信号在那?

网友D:
W极被强制限在0电位,R电极作为反馈信号且作用在双电层的电压保证。工作电极与参比电极的电压怎么保证在恒压中,看不到。难不成0V,这样反应动力学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W极被强制限在0电位,R电极作为反馈信号且作用在双电层的电压保证。工作电极与参比电极的电压怎么保证在恒 ...

REF_03V端接入一个0.3V的电压

网友D:
引用 楼主:
REF_03V端接入一个0.3V的电压

R端是否是0.3V,是的话,糸统是没问题的,传感器电化学反应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R端是否是0.3V,是的话,糸统是没问题的,传感器电化学反应有关。

感谢大佬回复,我找传感器厂家问问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回复,我找传感器厂家问问

细看下,R与W端的电压怎么都是0.3V呢,应有一个电压差啊。电路原理设计是不是有问题。只有二者有电压,才会反应,产生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细看下,R与W端的电压怎么都是0.3V呢,应有一个电压差啊。电路原理设计是不是有问题。只有二者有电压,才 ...

R,C两端是0.3V,W端是输出端,是有个差压。

网友D:
引用 楼主:
R,C两端是0.3V,W端是输出端,是有个差压。

首先这是个三电极体糸,W极是工作电极,R是参比电极,C是辅助电极提供能量,电化反应产生的电流是在W极上表面也就是双电层上发生的,双电层上产生的电压才是需要的电压,且R电极近W极,目的是检测双电层的电压。从而驱动C极电压来补偿液体电阻产生的电压损失,因此RW之间有设定的电压才是反应的驱动力,但根据电路,运放的虚短原则,R与W二端是同电位的,不会或小的反应发生。这是电路原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