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开关干扰的困扰

楼主(2022-04-03):
       单片机用的新华龙C8051F410   传感器是数字压力传感器  I2C信号采集  两路继电器输出。
在实际工程中,偶尔会出现死机,重新上电回复正常,当对讲机靠近仪表的时候显示会一直变化增大,原理则回复正常。
      现在不清楚是PCB布板有问题,还是数字传感器受干扰;

     目前考虑是数字压力传感器受到的干扰,理由是这样的,因为单片机I2C连接数字压力传感器,时序读写是没有问题,只是读取的压力数值有变化,应该不是线路上的受干扰,应该是数字传感器内部受到干扰。

   这种问题如何解决呢。求解 谢谢

网友A:
是数字传感器内部受到干扰
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