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dsPIC33EP 单指令周期疑问 与数据手册描述有出入,请解惑....

楼主(2022-04-03):
如果把dsPIC时钟通过PLL配置到80Mhz,那么默认配置的CPU时钟应该为40Mhz,端口电平置高或置低为单周期指令,
1秒=1000000000ns;     1000000000ns/40000000Hz=1000/40=25ns一个指令周期,但实际通过示波器指令周期为50ns,
目前卡在这里找不到原因??????
有哪位大神知道原因吗?
下面为dsPIC33EP64MC202的时钟配置:

从上图可以看出单周期指令的执行时间为50ns,一个高一个低两条指令为100ns,但理论计算应该为25ns,目前找不到原因,哪位大神知道请协助一下,谢谢!

dsPIC33FJ作为EP系列的上一代产品,则不存在这个问题!

基于一样的配置,一样的操作,这里的高电平为25ns,一个高加一个低两个指令一起为50ns;符合FJ系列数据手册里面的说明。

哪位同学遇到一样的问题,能帮忙解答一下吗?

网友A:
是不是哪里配置错误了

后来没有去研究,也不知道啥原因,说不清!

网友B:
这个是指什么周期呀

网友C:
如何执行反汇编啊

网友D:
那这个怎么看呢

网友E:
波形不太好看啊

网友F:
貌似没改变哈

网友G:
你先看一下反汇编执行的到底是什么。另外,可以试试NOP或者整个寄存器的读写,这种位操作其实包含了一个读 - 修改 - 写的操作过程,会多出一个额外的指令周期。

网友H:
可以想办法看看实际时钟是不是配置的80Mhz,有直接输出clk的IO口最好,或者利用定时器输出,判断是不是实际在设定的频率。另外看看汇编的代码有没有问题。

楼主:
没人回答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