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HT1621不显示和花屏问题求助!

楼主(2022-04-03):
故障:
STM32连接HT1621,使用2片驱动段码屏,现场偶尔其中的一片HT1621不显示或者会花屏,在公司就不会出现这样情况,请问怎样解决??有的重启可以恢复,有的就不可以??

@tyw :怎样转换不太清楚现场的设备,只是提供了直流电源使用
tyw
@junliangdt :是交流电动机带动直流发电机得到的吗
@tyw :直流220V电源
tyw
@junliangdt :DC220v,这是什么电源
@tyw :设备是DC220V供电,开关电源降压到5V供段码屏,感觉不是电源干扰
tyw
@junliangdt :用电池试排除交流电源干扰.另可找一个金属盒子全部屏蔽起来,排除电磁场干扰.这种现场干扰我83年在苏州压力容器厂碰到过,车间里都是电焊机在作业,头顶上是大行车开来开去,后来找来2梱100米的电线串在单板机电源进线里(相当于2个大电感),居然排除了,哈哈,你可去淘宝找个电源滤波器试试,要饭盒那样大的,小的高频的没用.
@tyw :感谢你的建议,现场条件有限不能这样操作,还有没有其它的因素所造成的??现在把有问题的拿回来测试检测又没出现这样问题,实在搞不明白什么原因。还有屏是通过排线连接,插拔排线又会变正常了,重启反而有的可以有的不行
tyw
有可能现场电源干扰,用电池供电试试.

网友A:
应该是电磁干扰。软件改一下看可以解决不,加快LCD刷新率,每次HT1621写值都重新设置HT1621.

楼主(2022-08-04):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磁干扰。软件改一下看可以解决不,加快LCD刷新率,每次HT1621写值都重新设置HT1621. ...

暂时判断是什么原因造成,现在每次写HT1621前先重置芯片和清除数据,问题暂时解决了,是不是个别芯片体质问题造成?

楼主(2024-04-01):
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运行一段时间又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PC1621K抗干扰性强,完全替代HT1621B

网友B:
应该 是液晶屏脚有压到,或者松动的,镜片有压到过,也会出现这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