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3II的I2S不支持DMA?

楼主(2022-04-03):
STM32H743II的I2S已经不支持DMA了吗?

楼主:
手头有用这片子的兄弟们,帮忙试试看,能否配置DMA,万分感谢!

网友A:
是配置工具的BUG.  I2S 不可能不支持DMA.

网友A:
他的收发DMA请求与SPI 共用一个位。
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配置工具的BUG.  I2S 不可能不支持DMA.

你那里也是提示没有DMA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那里也是提示没有DMA吗?

是啊! 只是CubeMX工具问题。芯片正常。这个CubeMX 不仅仅这一个BUG ,还有其他。不能过分依赖。它仅可用作减轻低段工作强度用。实际上没太多鸟用。

网友A:
解决它的BUG 工作量足够自己重写代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 只是CubeMX工具问题。芯片正常。这个CubeMX 不仅仅这一个BUG ,还有其他。不能过分依赖。它仅可用作 ...

感谢!感谢!

网友A:
你去下载最新的STM32CUBEMX VER6.5,它已经解决了这个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去下载最新的STM32CUBEMX VER6.5,它已经解决了这个BUG

万分感谢!

网友B:
看参考手册最稳当。

网友C:
这个手册上有说明吗

网友D:
cube里提示没有这个功能哈

网友E:
最新版本的cube也有这个bug吗

网友F:
这个是什么版本的cube啊

网友G:
那就只能自己写了

网友H:
应该以手册为准

网友I(2022-11-19):
STM32cubeMX 可以配置I2S DMA双缓冲配置

网友J:
H7 的I2S DMA循环工作状态时如何设置缓冲区大小

网友K:
STM32H743II的I2S肯定支持DMA,这个都是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