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关于MM32F0140系列IWDG寄存器装载的问题

楼主(2022-04-03):
ge, ig, sam
请教一个关于MM32F0140系列IWDG寄存器装载的问题如下:

1.按照MM32F0140手册406页中提到的:设置IWDG_PR/RLR/IGEN寄存器后需要需要等待相应的SR状态位=0,才可以喂狗;
2.但官方的示例程序 MM32F0140_Samples 的   “IWDG”示例中是先判断状态位,再设置对应的寄存器值?

请确定一下哪一个是正确的操作?
个人认为示例程序有误,只有写入上述寄存器后才需要等待装入,否则紧接着喂狗时可能还未正确装载上述寄存器值。

网友A:
实际跑起来的效果呢?怎么样

网友B:
这个是看门狗吗

网友C:
可以修改观察一下现象

网友D:
两种方式都试一下

网友E:
都还有其他装载方式吗

网友F:
有装载的时间限制吗

网友G:
在什么地方喂狗啊